联想G450

楼主(2013-09-26):
联想G450独显   开机 电流 0.92  显卡发热  CPU  无温度    CPU有0.9V  3.3V  5V  都有  所有USB口目测  完好
    哥哥们   这是怎么了

网友:
可以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同意  显卡虚焊

网友:
显卡可以说是通病了

网友:
显卡发烫 一修么   一修的话就重新做   二修就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G450显卡脱焊的多些

网友:
必须显卡。这都是通病的

网友:
把显卡用250度的热风加热   然后试试看   如果可以显示 就加焊

网友:
我手上一个和这个差不多,但是我测显卡供电只有0.8几,本来应该有1.1V。我的还没有解决。

网友(2013-10-26):
这个必须干显卡啊,很简单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有一台和你一样的加焊显卡未果。

网友:
电流跳变了几次?

网友:
热风枪伺候

网友:
cpu没有温度,机器起来了没有

网友(2013-12-08):
应该刷个bios

网友:
手头也接到个G450独显的机器,待机0.009,按开机键触发到0.98左右,电流慢慢到1.06左右突然掉到0.54左右,一会又自动上电到1.1左右,然后就不动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检查USB接口发现短路了,拆除接口,还是这样,后又更换两个南桥了,还是老问题,不知道该咋整了,其他供电都正常,只有显卡是0.88左右的电压,看图纸是1.1V的(L602),不知道实际好板子这个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我的L30和L34电压是1.05左右,供电正常

网友:
CPU总线供电没有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公布下结果呗

网友:
赚点分吧 不懂

网友(2014-01-11):
手上正好也有一台,加焊显卡无果,开始用风枪吹,跑到2点多,加焊无果,还是跑到1.5左右不动了!

网友:
应该是BIOS 的问题
我有一台有事能开起来有时开不起来

网友(2014-03-15):
我一台也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开起来时logo过后有时还会掉电,电流降到0.6左右,有时不开机电流可以到1.3然后上升到1.6左右在掉下来到0.6

网友(2014-04-24):
量下显卡上面电容阻值,我今天也接到一台,上面阻值为0,发烫是必然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那位大哥修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