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架构的主板CPU发出的寻址指令名称

楼主(2013-09-26):
新手请教:我只知道Intel的叫ADS,但 AMD架构的主板CPU发出的寻址指令名称叫什么啊?

网友:
应该是有,但好像搞 维修的还没有人知道

网友A:
AMD的HT总线,属于串行总线,现在的INTEL,也是串行总线了,好多架构上的东西,好像是AMD先行一步

网友:
卟清楚 一般AMD的就是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HT总线,属于串行总线,现在的INTEL,也是串行总线了,好多架构上的东西,好像是AMD先行一步

串行总线是怎么样工作的啊,并行总线又是怎么样工作的啊??请指教

网友:
AMD的总线找到好像也打不出准确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