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连接右下角出现黄色感叹号

楼主(2013-09-26):
无线网络连接右下角总是出现黄色感叹号,有限的网络访问权限。求大神解释

网友:
换摩登 路由器试试

网友:
也遇到过无线网卡坏掉的

网友:
看下防火墙关没,硬开关软开关状态,不行就恢复BIOS默认值{目前发现只对联想的有用】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说明你电脑和路由器连上了,但路由器和猫没有接通,你单用猫拨号上网试下

网友:
修复一下试试,有的可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