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围观USB3.0不能使用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26):
接一台ASUS N55S的机器,板号:N55SF REV2.0.是商家送来的,说是没关机插拔屏线烧掉后,不能触发。
拆机检查,明显烧毁了的有ASM1042 USB3.0驱动IC。还有读卡器IC.拆掉这两个IC能开机电流到0.9A不动。
LPC总线无波形。继续查的无CPURST。因为找不图纸,维修一时陷入困境。想到他是认为烧毁的机器,
换一个新的南桥,还是一样,在换掉EC,结果还是一样。,都是一样无CPURST。CPU电压已经
有了,CPU PWROK也是一样OK了,这下真的没的思路了,拼命找图纸。可惜都没有。只好告诉商家,换板。
商家说在想想办法,一定要修好。
没办法只好继续修。找了张联想HM65的图纸来看了看,HM6系列的机器,CPU RST是HM65发出的PLTRST直接经过
两只三极管后送到CPU的。
于是找到CPU座子上的CPURST,人工引一条线出来,用铜刷满板刷,终于找到两个电阻和CPURST连在一起的。
一个电阻一端接CPURST,另一端接地,一个电阻也是一端接CPURST,另外一端对地只有60多欧。
装好CPU,开机测试,这个电阻接CPURST的那端只有 0.3V,另外一端确有1.05V。这下搞不明白了。难道CPURST,
是经过1.05V分压来的。于是又找了几张HM65的图纸来看,PLTRST都是从HM65发出,有的经过三极管,有的直接经过
一个电阻送到CPU作为CPURST来使用的。于是估计问题就出在那个接CPURST的电阻上。他的另外一端应该是3.3V才对
不应该是 1.05V。再次请出铜刷。刷牙刷的,刷到网卡边上。经过一个0欧电阻进了网卡,找来网卡的PDF,正好是进的
网卡的RST引脚。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这个机器的CPURST,就是从HM65发出的PLTRST直接经过一个电阻送到
CPU作为CPURST来使用的。那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无PLTRST。在联想到,那个电阻接PLTRST端对地只有60多欧
可以肯定是有IC短路吧PLTRST拉低了PCH南桥我已经换了新的,那么就只有外设了,于是取了网卡,声卡在测,PLTRST对地
已经有400多了。开机,电流0.02-0.9-1.04-0。然后又自动上电,电流又到1.3左右再次掉电。刚想拔掉电源,没想到的是
第4次掉电后,居然不掉了,终于亮机了。
于是换一个新的网卡,新的声卡在测,PLTRST都是正常的400了,也没去管究竟是声卡,还是网卡坏了,在把ASM1042装上
读卡器就算了,难的装了。再次开机还是一样的要线掉4次电,然后才能亮机,不过能进系统了,声卡,网卡也找到了,
不过奇怪的是没找到USB3.0驱动。在换一个新的ASM1042,这下好了不掉电了,开机电流0.02-0.9-1.2-1.4-1.3-1.5-1.7
亮机。进系统找到自动提示一个新的USB驱动,估计是USB3.0的驱动了,装好,以为就这样就好了。谁知USB3.0还是
不能使用。下面是正常能使用的USB3.0的截图和这个机器的截图,有修过USB3.0不能使用的高手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指点下。这个机器就USB3,0我已经修了三天了,还是没一点思路,电压,时钟,复位,引脚的对敌阻值都没发现问题。

这是正常的USB3.0能使用的机器上的设备截图

这是我这个不能使用的USB3.0机器上的设备截图

补充一点,这个机器如果认不到USB3.0设备的话,会自动掉电重起4次,然后才能亮机

网友:
看上去问题有点复杂  光看这么多的文字 我就看来开始和结尾

网友:
这不是一般人能搞得定的,自己好好研究。

网友:
去官网下载个 驱动。

网友:
那啥是不是用的万能驱动助理5.33 哪个版本USB3.0有问题的  建议从新下载官网驱动!

网友(点评):
官网驱动打过了,一样的

网友:
USB3.0跟2.0还是有区别的。3.0向下兼容,这意味着,你更换3.0驱动芯片后,驱动需要重新安装一下的。华硕的电脑,没安装3.0驱动,那么3.0的口就当2.0用了。个人猜测,祝楼主好运!

网友:
看了樓主第二張圖,裡面第一行有顯示ASMedia XHCI Controller,表示系統有識別到ASM1042 USB3.0驱动IC,
是不是查一下USB 3.0 Port 的供電有問題 ?

网友(点评):
供电是一个个脚查过的

网友:
刷个BIOS ,不行做个南桥

网友(点评):
桥已经换了

网友:
高手遇到的问题都是死角问题,可以测一下USB3.0接口内部针脚的供电和数据电压,因为以前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故障:ThinkPAD SL400 主板的4个USB口都不能使用,最后发现是USB小板上的USB接口坏了,直接把小板的供电断开正常了。

网友:
南桥什么的芯片换了一大片,版主应该刷新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官网下载驱动  驱动精灵什么的不行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呢~~~期待啊

网友:
换了HM65的桥,一般都要从刷一个BIOS。LZ可以试试!修好后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BIOS还没刷过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