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 开机 0。338 -0.8 不动。求思路

楼主(2013-09-26):
我这里也有一台R428这样。0.8不动。有没有遇到解决的朋友?给点思路哈。多谢

网友:
没遇到过  我也不好乱说的

网友A:
你描叙得也太简单了吧,怎么给思路

网友:
硬盘黑纸下有个电阻坏了

网友B:
三星的? 我记得三星的有这个通病的。  硬盘黑纸下面有2颗电阻 换掉就可以了 论坛里应该有这个通病的

网友:
哪个电阻,能不能说细点?只有图纸。板上无件无标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描叙得也太简单了吧,怎么给思路

CPU 复位 1.08V  PG 1.08V 上CPU 加与不加内存,开机都是0.338-0.8-0.33-0.8 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 我记得三星的有这个通病的。  硬盘黑纸下面有2颗电阻 换掉就可以了 论坛里应该有这个通病的

那个是电容哦

网友C:
BIOS 有没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有没刷下试试

有个料板。今天取个BIOS换了,一样现象。从论坛上下了个BIOS刷后不开机。可能不对。换了南桥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电容哦

饿 是的 是电容 看上面那哥们打电阻 自己也打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