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411L 开机不显维修 MBX-226

楼主(2013-09-26):
前两天接到一个SONY机器开机不显示。我先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波形正常,根据经验。此时不显,一般显卡空焊较多。加上客户说他老婆喜欢坐在床上看电影。呵呵,不知道他们是研究什么片,想在床上看散热不好,显卡特别容易空焊。就给客户报了一下价300.并留下电话让他第三天来取机子。拆机后,还是先烤板,第二天下午开始加焊显卡。完后,开机不显,晕重做一下吧,还是一样.看来问题不是显卡引起的,找图纸,没找到,上淘宝买了一份,先看LVDS接口查到所有信号都出来,而阻值都正常,郁闷了,难道显卡挂了,静一下心,再看,出去走了一圈。广告完了,说正事,又想这个机子显卡我是开苞的,显卡应该没问题才对,可能是供电或信号出了问题,对着图纸查吧,一看板上小元件几基上没有料号这下麻烦了,又没点位图,难不成又要拆桥跑线。算了还是先从最容易的地方下手吧。CPU和显卡的通信线路。就是那些藕和电容。正面查了全正常。又查背面的,快查完了,心里已经凉了80%了。这时发现了有鬼子,一个电容阻值明显不正常,心里那个高兴啊。从料板上取了一个装上。哈哈亮机。测一下温度,顺便看一下有没有艳照门。5分钟过了,没问题。关机装壳,装上后再点一下,暗屏,NND,怎么会这样呢。又拆开。再看LVDS接口处。屏供电只有1.8V。晕,怎么回事了,找前面连着的保险F17断了。找了个0殴电阻接上。想怎么会断了呢,哈哈,知道了原来是最早测试屏线接口时不小心表笔碰到屏线金属壳上了。到些结束。睡觉去了。

图纸发上来更好了!

网友:
表示还是细心最重要,今天徐老有讲。。
那个。。。想问 有艳照门么?

网友:
江哥,有 艳照木有,有的话,打击共享一哈撒...

网友:
艳照是没有的。有的都是苍井空的黄片。哈哈

网友(2014-07-04):
全是群色鬼

网友:
图纸怎么没有附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