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低级的问题!!!

楼主(2013-09-26):
前几天收了台 联想G430 北桥是GL40 的 本来是T1600太低了 现在收上有块P8600 的CPU 想升级 能用吗? 这款机器连无线网卡的插槽都没装
cpu

网友:
可以用的,迅五平台

网友:
不行吧,p8600的CPU的针脚都不一样吧

网友:
果然发帖的都不是简单的问题。
还没学到笔记本 表示不知道。回复都有争议了。明天等月饼揭晓答案

网友:
芯片组差不多就行

网友:
想想就不能用,一个底端,一个高端,不可以的。

网友:
用不了 北桥不支持

网友:
别换了 坑定是不行的啦 不支持啊

网友:
装不上去的。不支持

网友:
装个2系列或者3系列的试试

网友:
你自己百度一下啊。GL40上什么CPU 全都有的,何必这边问

网友:
不支持这款CPU,可以升级到T6600试试,不过性能不会有明显的提升

网友:
自己拆装试一试不就知道了,不过主频高了,怕散热不太好

网友:
不能用,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