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优派VA1912WB显示器,修好后,屏正常,但开机闪

楼主(2013-09-26):
收到一台优派VA1912WB显示器,

现象:三无,

拆机测量,电源板+5与+13V正常,

测量驱动板上1.8V,+5V正常,3.3V偏低实测量约3.1V,换1117-3.3后,指示灯亮,用点灯高板板点亮灯管,

出现白屏故障,测量屏上+5V有,测量发现屏上的VGL与VGH电压为0V,怀疑屏电源管理芯片8761E坏,采购MAX8761E换后显示正常,

由于原屏的高压部分有故障,已经被上家改了通用高压板,很多元件已经被 上家拆掉,想恢复原电路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现在发现,这个屏在冷机启动后,屏幕先要闪一分钟,就像是老CRT显示器,刷新率调的特别低的情况,一二分钟后恢复正常,

这是什么情况呢?换了好几种高压板,好的,次的,都试过,都是闪,原来也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一直没有真正解决,

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还是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