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液晶显示器 CM0565R 3脚8V-17之间跳动 求助

楼主(2013-09-26):
前几天接到一台三星E2220液晶显示器 开不了机, 客户说被雷打坏了。拆机检查电路板,检测出d2sb60整流桥击穿,3A保险丝烧毁, 接着往下测 CM0565R也被击坏, cm0565R下面有个IN4756A稳压二极管也被击穿,
手上刚好有CM0565R 替换上去, 整流桥就用D4SB60L替换, 手上没有47V的稳压二极管,就在其他板上插了个同等大小的整流二极管(FR207)。 全部替换完毕,准备上电测试, 插上电接上驱动板和开关,按开机键还是没反应, 拆下驱动板,检查电源板输出端6和7脚电压 2V-4V之间跳动,(正常电压为5.1V)。 2脚电压有16V。  再测CM0565R发现 3脚电压8V到17V之间跳动,
6脚80V-300V跳动。 以为这个CM0565R有问题,重新再换上一个新的故障依旧, 周边电容也换过。 求助大神们,哪里还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3-9-27 13:37):
问题已解决: 25楼   分享给兄弟们!

网友:
检查反馈稳压,光耦,替换TL431

网友(点评):
光耦 TL431都已替换故障依旧,

网友:
1.还有坏另件没换完,2.所换的另件不对上型号。

网友A:
这款电源板,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GM0565R 才对吧

网友(点评):
GM0565赞同,CM0565还真没换过呢

网友:
等待真相!!!!大神们都去那了?

网友:
光耦合和431换了吗?看看0565附近的小元件贴片的小电阻和二极管,开关变压器输出二极管有没有短路呀?继续研究一下吧!

开关变压器输出二极管原先为短路,但已经更换过, 光耦和431也换了, 0565周边的二极管换过, 贴片小电阻都拆下来测量过没问题就没替换。 故障还是依旧。 是不是芯片是gm0565的?

网友:
光耦,431,还有个50V的小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50V的小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
整流二极管不能代换稳压的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前级有没问题哦,你那个高压脚都在变!

网友:
雷打坏的麻烦,直接换个通用板。

网友:
以前也修过一个同型号的,是开机一个小时后自动关机,过个1分钟自动开机。没解决。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HE HE 。。

网友:
期待维修的结果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不可以用整流管子代替 你可以不装下试试

网友:
{:4_136:改个电源板多好的呵呵

网友:
整流二极管,或者大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直接用个迅维开发的电源模块改装下就行了。

网友:
把电源板换了 干脆利落 简单省事

网友:
这是原板上拆下来的  好像是GM0565R ,兄弟们看看 ,

网友:
雷打坏的,直接换个通用版好了,一般雷打坏的是一大片,没有修理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源板,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GM0565R 才对吧

这是原板拆下来的,好像是GM0565R, 兄弟们看看是不是。

网友:
整流二极管不能代换稳压的吧 稳压电路问题

手上没有 47V这么大的稳压二极管, 只有36V的, 能否串联使用?

网友:
问题已解决:三星E2220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GM0565R,已确认。 我换上去的CM0565R, 需要小改动下。

CM0565R 6脚连接的贴片R845电阻 焊掉 再短接,电压恢复正常不再跳动。

装机测试 久违的画面出来了!

网友:
能修好就好了,另外稳压管是可以串联使用的,稳压值就是串联起来的总和

网友:
嗯  稳压管串联  正级接另一个的负极  2个值相加等于总的稳压值。

网友:
感觉好像哪个电阻坏了或者变值了!看看电阻色环和拆下来的阻值,贴片的也要看呦!就这招儿我修好了不少别人修不上的显示器!继续努力,修好了才叫高手,换板子没有成就感!是吧?

网友B:
呵呵,都修好啦!才看到,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啦,用原型号应该也能修好,我很久之前修过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都修好啦!才看到,恭喜恭喜!

就是为了成就感,才发功夫你研究, 换板是很容易的事, 技术员遇到任何问题一定要找出问题的根源,每次遇到不同的问题,只要认真去研究了、检测了, 哪怕最后浪费了时间还没修好, 但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收获。 这样会提高我们下次维修的水平。 技术员们加油!

网友:
稳压管问题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