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康柏516进系统蓝屏进PE掉电

楼主(2013-09-26):
这个机器是AMD 07的U。做过显卡和北桥,现在已经亮机了。用原来客户硬盘蓝屏,换成已经GHOST的硬盘也是蓝屏。BIOS里SATA模式改了。进PE进到快到PE界面就掉电。每次都是这样,蓝屏代码 原本以为风扇太烫风扇改成常转故障还是一样。换过内存,换过U。个人认为可能是南桥问题,但是没下手。求各位大神分析下给点思路该怎么搞?

网友:
cpu 后面有大电容么?
进的xp  PE  还是 win7的PE

网友:
这机器一般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从前搞过类似的问题,一个是CPU一个是主板。

然而微软的技术支持库中说STOP:0x000000B4   和显示设备有关,因为这是指视频驱动程序初始化失败。

网友:
楼主是裸板点的么  ? 先把外设排除掉!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啊!

网友:
0x00B4 系统发现不正确的区段号码  好像  还是  内存  什么的问题  吧

网友:
从代码看好像是内存,但你可以把键盘及触控等无关件先不接,试裸板看看有无变化。

网友:
裸板试机  之后替换 内存 CPU
确认主板 考虑NB

网友:
看看内存条   换个试试

网友:
硬盘没换过啊 扫描一下

网友:
你可以产考一下

网友:
LZ 搞好没,咋搞的,说说

网友:
先排除外设,再是硬盘,内存,南桥,显卡。

网友:
一步一步来嘛

网友:
  这问题要慢慢搞了  一个问题排除在检查另外的问题

网友:
蓝屏报的是显卡驱动故障,你重新做个系统,如果是Ghost版的,不要用里面的显卡驱动,可以装完再装官网的,最好用原版盘装一下,如果也不能装系统,可以确定是显卡故障。

网友:
北桥的干活!

网友:
我也修过此板    我是换CPU好的   跟你情况一样

网友:
先换个内存式一下 不行再换个硬盘 时在不行拆到外面在做 好了再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