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3-09-27):
昨天收到一台DELL22寸的显示器,拿来不通电,拆机看电源板没有明显电容鼓包,板上也没有烧的痕迹,插电,测5V有跳 变,12V也跳,去掉驱动板还跳,于是就查电源板,查看到 431的时候,用放大镜看,有一点变形,就用烙铁焊下来,焊下就掉了一个脚,找一个换上,测电压正常,不跳变了,但一插上驱动板就跳,哎想想换一块板先给客户先,有空再慢慢修,就拿了一块通用电源板换上,插电可以正常显示了,装上,插电,不开机看屏上有一闪一闪的微亮,晕了,又拆下,高压有打火的现象,一量,这板电压也跳了,于是又换一块一样的电源板,一样的,能偶尔可以启动显示器,高压也有吱吱声,我用了高压条单独接上,可以启动,正常用了二小时,又黑掉了, 又启动不了,拔掉屏线启动每次都正常亮,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是电源带不动这显示器还是,哪里问题,屏上的电路应没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显示器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驱动问题比较大  电源板会不会有轻微的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