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平方的车间实现全无线网络覆盖需要什么设备,求教

楼主(2013-09-27):
我想在400米平方的汽车维修车间每个角落覆盖稳定的无线网络,几乎没有墙阻隔,请问需要什么设备。另外,请教下无线路由哪款信号强且稳定!
无线网络设备

网友:
装多路由吧,4个角落各一个,中间再加

网友:
安装4个路由,在车间中部,距离平均点

网友:
我推荐你弄个腾达的穿墙王,也许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可以去买个信号增益的东西,或者多花点钱卖个好的路由

网友:
用无线增益,要不用那种网线转换的无线AP也可以

网友:
400平方也就20X20大小,随便对角放两个啥路由都问题不大吧,没墙的话一个就够了 放高点

网友:
看想用多少个终端了,要是少的话随便放几个无线路由,然后后无线路由改成AP用,要是终端多的话比如超过10个以上,可以看下维盟

网友:
加无线AP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