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电压低+波动,无负载一样跳,找不到根源了。

楼主(2013-09-27):
方正15寸电源板,标准输出5v+14V。
1  开始5v电压低至4.7,14v高至20多,拆下后级两个双二极管、电容测量,感觉无问题装回,结果两个电压一个1~3V波动,一个8~9v波动。  因为波动的频率不是很大,万用表能看得出来,大约1秒波动一次
2  以前经验,换22u/50v电容,二极管无果;换431 光耦无果;mos管s极小电阻正常
3  测前级ld7575,启动300v稳定,供电11~14波动,控制脚测不出电压,反馈信号也跟随微小波动。
4  如果特别仔细听,有类似音乐贺卡没电后那种很低的丝丝唱歌声

以前遇到过类似跳变的,都是换22u电容解决,这次难道换的电容是坏的?没有思路了。另外这个电容如果换个很大容量的可以吗?

网友:
这问题一般是7575坏的多 换 了没有

网友:
这好像是电源自激声音,外围元件换过了,不妨开关管和ic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这种机子比较老,你仔细看一下400滤波电容两个腿是否氧化了。我遇到过一次,电容外观看不出来。

网友:
你指的是输出的滤波大电容?我的是25v680u, 反复拆下好多次了,即便氧化也让焊锡弄好了吧

网友A:
7575 开关管 大电容,挨个换准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75 开关管 大电容,挨个换准OK~

哈哈,借你吉言,那我就换换试试。

网友:
400v120UF电容

网友:
5V12V电容都换了吧,大电容低于300V也要换了

网友:
想象不到这根400v电容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400V120电容容量减小或失效,电源不仅会发出自激声音,而且影响整个电源带负载的功率。

网友:
LD7575容易坏,电容数值大,电压大,都没问题,但不要小或大很多

网友B:
楼主到底解决问题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到底解决问题没有啊?

后来更换了次级两个双肖特基二极管后,空载输出正常5.5v+15.5v不跳变。
但是接上驱动板和高压板,电压不跳变,只是低压4.7,高压21,还是不能用。

不过我换的所有元件都是拆机件,不排除换的元件也老化的缘故。准备买些好电容和易损原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