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 JWN73VM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3-09-27):
   大早上同行拿来一块杰微主板,眼看独桥觉得桥的问题大点
接过板子问什么问题客户说不开机给看看,一通电复位不跑码,从简单入手先量电压,量过全板供电正常,串口第一帧复位电压正常3.3v,于是先刷个bios试试,刷后,涛声依旧,并且还伴随复位后掉电,想bios可能刷错了再换一个试试,又下了一个结果还是老情况,掉电????吹吹桥试试,于是拿风抢热了热桥,通电哎不点掉电了,但是不跑码,看来最初的判断没错是桥的问题,于是上BGA,烤下来后通电再试接果还是不跑吗,难道说的BIOS错了吗?????多亏保存有原来的bios把他原来的刷上试试,结果ok亮机,看来论坛上的BIOS有的也不敢全信啊,奉上原装bios    杰微 JWN73VM BIOS

网友:
单桥的桥容易虚焊

网友:
单桥的电压正常  一般都直接做桥

网友:
单桥上手直接干,没事干干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