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主板做不上系统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3-09-27):
客户的方正主板,进不了系统,重做系统一到进滚动条就死机,换自己的硬盘到滚动条死机,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PE能进吗?

网友A:
是安装完系统后进系统死机的吗,记得方正的老机器用320g以上的硬盘要刷bios

网友:
先进PE,如果不行就换内存和硬盘,再试能不能进PE

网友:
测试下内存嘛。内存好的就换南桥

网友B:
换下南桥的供电管,碰到过这样的故障,是南桥供电不足导致。

网友:
老机器不支持那么大的硬盘吧 找个小的硬盘试试

网友:
换CPU内存试下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C:
尝试一下更换别的系统安装下  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安装完系统后进系统死机的吗,记得方正的老机器用320g以上的硬盘要刷bios

硬盘没那么大 16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尝试一下更换别的系统安装下  一般都能搞定

哦,试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给客户换了块旧主板

网友:
换了,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下南桥的供电管,碰到过这样的故障,是南桥供电不足导致。

是吗,但我测各大电压都正常 对了 cpu电压稍微小点0.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吗,但我测各大电压都正常 对了 cpu电压稍微小点0.8v左右

供电不足,并不是电压没有。

网友:
先是显卡,内存,北桥,cpu供电最后

网友:
网卡损坏也会卡滚动条

网友:
如果是换了主板就好了问题一定在主板,把所有CPU电解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