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205风枪屡烧发热芯求助。不知发哪个版块请版主留情。

楼主(2013-09-27):
8205风枪使用中把风速从3调整到4,突然听到撕裂的声音,停机检查是发热芯烧了,换了一个新的发热芯后,10秒又烧了,请问应该从哪里入手查呢?
不知发哪个版块请版主手下留情,谢谢了。

还有m8jz47这个可控硅如何测试好坏呢?测得3个引脚阻值都是无穷大,1脚和2脚是直通的。

网友:
你好,主要从温度传感 和  发热控制着手,如果温度显示正常,一般是控制电路损坏,导致不能调节,从而使发热管烧爆,查输出可控硅(也有的使用三级管或是MOS管),如果损坏,更换时最好查一下前级,防止公路管开机后烧爆。

网友:
wat should i do to repair? mine?

网友:
哎  安泰信的东西 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买了个安泰信 APS3005SI 的可调电源 一年修4回  老坏gc7135ap这个IC 卖家一次性快递了7个给我 再坏的话就直接丢垃圾堆不要了

网友:
此风枪要改加热部分电路,原因是加热电路是全压,导致发热芯烧得通红,时间稍长就烧了发热芯。改电路让电压降到180~200V,这时发热芯只是暗红,安全不会再烧。

网友:
上一个拆机图吧 呵呵

网友:
180~200V

网友(2013-11-14):
风枪发热芯坏了  按开关 那个指示灯还亮了   因为我的850B风枪才买几个月 说发热芯坏了 不在保修内

网友:
风枪发热芯坏了  按开关 电源指示灯还亮吗

网友:
我的850b 发去保修 说发热芯坏了 才用三个月

网友:
请脚 按开关还有发应吗

网友:
安泰信的东西现在都不敢说了,悲剧啊,厂家能不能维使用者想下啊,这样弄谁敢用啊。我还准备换个安泰信的,这样看来,想想吧,实在不行。。。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