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8205风枪屡烧发热芯~求助。不知发哪个版块请版主留情。

楼主(2013-09-27):
8205风枪使用中把风速从3调整到4,突然听到撕裂的声音,停机检查是发热芯烧了,换了一个新的发热芯后,10秒又烧了,请问应该从哪里入手查呢?
不知发哪个版块请版主手下留情,谢谢了。

还有m8jz47这个可控硅如何测试好坏呢?测得3个引脚阻值都是无穷大,1脚和2脚是直通的。

网友:
8205坏可控硅!

网友:
现在的发热芯,质量太差了

网友:
1脚和2脚是直通的话,应该是坏了的。你可把发热芯换成灯泡试试,把风枪的温度调到最低,再用烙铁加热温感器(那个小小的接点),你灯泡会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