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9-27):
acer 4741G 故障不触发待机0078 应该是短路啦
拆机 测量各待机电感发现 3.3V待机为000 拆到裸板发现网卡周边沾上了什么 将异物剔除网卡芯片较为有腐蚀 拔出网卡芯片 量了下3.3V待机 还是一样000
仔细查看异物覆盖的电容有发黑 上风枪拔掉  量3.3V待机 300多了正常 插上恒流源待机0.010 触发 显示啦 至此修复完毕

网友:
好恶心。是不是鼻涕啊!

网友:
两个大字。我擦

网友:
掉厕所了吧

网友A:
网卡装上去了?

网友:
这主板没拆也能有异物吗

网友:
什么东东啊,好恶心啊!

网友:
工厂里面的异物?

网友:
擦 这你也敢下手

网友:
异物从何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装上去了?

没装 网卡也坏掉啦 要换掉的

网友:
应该是胶水 C壳粘过胶水

网友B:
这台机维修神速  主要的感谢外观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维修神速  主要的感谢外观  厉害

谢谢 捧场啊 真的是拆机 到修好都没到10分钟 哈哈

网友:
修机也是要看运气喽     可惜我一直没什么好运气

网友:
是电容引起网卡烧的吗?

网友C:
是不是AB胶哦~、看起来有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AB胶哦~、看起来有点像

不清楚 好像是吧

网友:
飞线后用热熔胶固定更好。

网友:
就当当坏这点还好哦 不烧别的地方

网友(2013-11-14):
恶心 干呕 有异物感

网友:
这样子了就不要拍出来 了,吓人的呵

网友:
不错不错 小伙子 有前途

网友:
这个一般简单的,耐心按时序查,看看哪里有没有发烫

网友:
运气好啊 这东西貌似是烂了的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