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该出来了 18v转12v怎么转好呢

楼主(2013-09-27):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QQ图片20130927105538      B+转到12v中间的原件损坏 求代换电路方法

网友A:
元件损坏更换元件不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改电路呢?

网友B:
电流不大用华硕的5脚LDO输出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损坏更换元件不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改电路呢?

没件啊 也不知道用什么件可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用华硕的5脚LDO输出IC

什么芯片的lLDO

网友: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单管串联稳压电路,3个元件,一个13V稳压管,一个NPN三极管,一个电阻。
这样的零件难找吗??

网友:
用个78L12,或者贴片1117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