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独显由不通电到触发掉电维修(一个保险引发的故事)

楼主(2013-09-27):
昨天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联想Y450笔记本,广达代工,故障现象为不通电
插电待机0.00,按开关无反应,Y450是有两块小板的,大多问题都出在这小板上,看情况,应该是DC板有问题,心想好修的很,废话不多说,拆开机把灰尘扫干净,直接奔VIN去,果然没有,直接测量电源口保险,发现断路,心里一阵爽,打了下公共端阻止,无异常,把保险换上,插电,VIN有了,开机,电源灯闪一下就灭了,可以重复触发,心想还有问题,这种情况要不就是缺电压,要么就是有短路,查了大半天,触发瞬间所有电压齐全,于是我就换了个CPU供电芯片,无果,查来查去,也没什么结果,结果发现,用示波器测19V在触发时有明显的往下掉,难道VIN电路有问题,又回到VIN,一大圈测量,发现只有电源接口处触发时19V不会往下掉,难道我换上去的保险有问题,可是测量又是通的啊,于是把保险拿掉,直接用锡拖上,触发不掉电了,在测保险又是好的,不明白保险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有过流的地方。能开机说明3V5V应该没有问题了。查查CPU 和北桥还有显卡芯片的供电吧。尤其注意330的电容

网友:
19v的保险和别的地方的保险好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