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急急急!!!

楼主(2013-09-27):
新手求告知技嘉,华硕和V星主板各电路模块的对地阻抗值和误差范围。例如华硕主机板的内存电路的对地阻抗是多少,允许的误差范围是百分之多少。
华硕

网友:
找些好板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在一个找好板子对比也可以

网友:
400-800吧,不短路不断路阻值一样就好,不太纠结具体多少阻值!

网友:
典型值是400多(不带负载),如果后级有负载(比如说待机3.3v或者5v,有网卡,io等)就会低于这个值,但最低也会在100以上,

网友:
找个好的板子 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参考一下好的板子OK

网友:
不同设计。。不同厂家的主板多少是有差异的。。楼主如楼上所说多找几块主板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