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l193 wide 冷机一天,开始使用3个小时后,花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27):
一台联想l193 wide 冷机一天,开始使用3个小时后,拆开看了下,电容好的,没有虚焊,不知么样修了

网友A:
屏线问题吧,联想好像有这人通病的

网友:
楼主,能说的更详细点吗,没太弄明白您说的故障

网友:
楼主上个图吧。。让大家看看怎么个花法。。。

网友:
可是晶冠代工滴?
换屏线先~~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主控芯片的事,我修过一台新视窗显示器就是这个问题用一会就花屏我加焊了驱动板主控芯片就好了

网友:
最后点屏试试~··

网友:
花屏就是显卡.屏线.驱动就这几样你慢慢查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上图吧

网友(2014-04-19):
引用 网友A:
屏线问题吧,联想好像有这人通病的

就是用着用着会会出现画面模糊,花屏,然后过一会又正常了 然后又这样反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