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叫奥萃的电源,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了!!!!!!!

楼主(2013-09-27):
一名叫奥萃的电源,到手后拆开王八壳,短接黑绿两线,听到很小声像电容要炸开的吱吱吱吱声,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又吱吱吱吱风扇转一下就彻底不动了,断开短接在黑绿线上的镊子,在短接上无法启动,过一会 10几20秒,重复上面故障!

目测:没有发现板上有原件烧毁,虚焊,断线等情况,这个电源话说用两年多了,愣是没啥灰尘,(这主人得吧房间打扫多干净啊这!)闻,也没有闻到有烧焦的味道!

经过检查,绿线紫线电压正常!保险丝无熔断,无电容爆掉痕!四个整流二极管测量完好,两个大电容完好,上电测大电容有300V电压。 拆下 两个T13007L跟M023开关管测量完好,后面肖特基二极管测量也是完好。这个电源是单控制芯片,SD6109!

换掉了SD6109边上的 C6 C11两个50V 2.2UF 跟 EC8  50V10UF!短接黑绿故障依旧,还是吱吱吱吱风扇转下!无果
索性把后级输出的六个电容也全部都换掉,上电故障依旧,无果。测后级输出的电阻也都正常,拆下来的电容经测量也都正常!头都大了,论坛找了找,找到了 SD6109控制芯片资料,

待机状态下⑴5     ⑵0    ⑶0   ⑷0   ⑸0   ⑹4.7   ⑺0.3   ⑻0  ⑼2.5   ⑽0   ⒇5   ⒆1.3   ⒅0   ⒄0   ⒃0.5   ⒂0   ⒁0  ⒀0   ⑿2.5   ⑾2.9
短接状态下⑴0.4   ⑵0   ⑶0   ⑷0   ⑸0   ⑹4.7   ⑺0.3   ⑻2   ⑼2   ⑽0    ⒇5   ⒆1.3   ⒅0   ⒄0   ⒃0.5   ⒂0  ⒁0   ⒀0  ⑿2.5   ⑾2..85

求大神指教!!!!!!

网友:
20脚的供电是5V吧

网友:
细小之处见真章啊,电源不容易修哦

网友A:
把两个推动管换掉应该正常了!Q3Q4

网友:
电源确实不好修啊,大的几个零件换过不行,小的有的查了

网友A:
你量一下这两个推动管控制脚的对地电阻

网友:
如果是输出保护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推动管换掉应该正常了!Q3Q4

恩,我看看,我刚要跑这一圈的电路!

网友B:
推动三极管有坏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动三极管有坏的。看看。

Q3Q4拆下来测了,是好的  奔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这两个推动管控制脚的对地电阻

Q3Q4拆下来测了,是好的  奔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Q3Q4拆下来测了,是好的  奔溃啊!

量一下这两个推动管控制脚的对地电阻

网友:
是945吗?换两个试试.....如果不是这里问题你就按保护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Q3Q4拆下来测了,是好的  奔溃啊!

控制脚旁路电阻也要留意.....两边都是一样的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脚旁路电阻也要留意.....两边都是一样的就正常!

恩  就是 945的!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那个吱吱吱吱声哪里来的,一般来说这声音只能从电容上来吧?

网友D:
测一下短接绿地后二只主开头管的BE间电压,如果不相等或相近(或不足-0.6V),就更换50V的小加速电容。检查二只主开头管的限流电阻阻值有没变大,是否一致。

网友:
重点查输出滤波电容,大部份都是它在搞鬼

网友:
吱吱吱吱声100%来自电容,你仔细听应该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短接绿地后二只主开头管的BE间电压,如果不相等或相近(或不足-0.6V),就更换50V的小加速电容。检查二 ...

BE间电压有-0.7V     限流电阻完好!

网友(点评):
如果二只开关管都是-0.7V,那高压部分只能检查主变压器了,后级输出部分可检查那些二极管(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