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41 掉电维修

楼主(2013-09-27):
今天接到一惠普CQ541的机器 故障开机不显
拆机裸板测试 发现CPU供电没有,其他正常
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ADP3206
1pin EN 高电平
31脚 供电 5V 正常
怀疑芯片坏 ,立马换一个
加电测试,电流狂飙,CPU供电 出来了 ,此机修复 ,报价320元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丁丁

网友:
这种机器 大部分 都是电压问题

网友:
来自: 北京
呵呵 这个修的利索啊

网友:
楼主干活麻利了么。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缺电压照成的

网友:
这机器值那么多钱么,再说了,淘张板子又才多少钱,真是个二货,一个芯片320都愿意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