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求解ED5的适配器和电池切换

楼主(2013-09-27):
求分析

网友:
把板号也报上来

网友:
D/C#为复用信号,由EC控制输出,高电平为电池放电模式,低电平为电池充电模式。
BL/C#为一个双向复用信号,当EC控制D/C#为低电平时,BL/C#也被驱动为低电平,表示此时电池充电模式。当EC控制D/C#为高电平时,EC会释放BL/C#,并对BL/C#信号的电平进行采样,此时的BL/C#为高表示电池电量低

网友:
新手来报道,学习学习。分析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