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38L大小写指示灯闪,不显示维修,不是BIOS问题

楼主(2013-09-27):
接到同行一台戴尔笔记本,指示灯一直不停的闪,不显示,用示波器量到内存波形以OK,不插内存,电流跑到0.8,插内存电流1.0,心想内存应该已经过了,直接烤板,根据经验,一般如果是显卡虚汗问题,烤板后一般会亮,两个小时后,上机测试,发现涛声依旧。直接拆下重植,还是一样,看来得换桥,找了一个库存的,上上去,开机亮了,心里挺高兴,装机装一半,又不亮了。。。火了,仔细发现,BIOS被动过,心里有点纠结了,我是刷BIOS还是做桥呢,先刷BIOS吧,换桥又得花钱,下了好几个BIOS,还是一样,看来的换桥了,第二天,新桥到直接做上去,直接亮机,完全搞定了。。。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不过灯也会闪烁

网友:
我也碰到过 内存不过灯也闪  那次修的郁闷死了  先做桥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搞半天才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