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用力过猛 把小电阻也搞掉了 求有料板的帮下忙

楼主(2013-09-27):
三星R428  通病 待机0.16   硬盘下面绝缘纸电容短路   ,由于本人不小心动烙铁把下面的小电阻搞掉了  ,手上没有这样的料板 ,不知道小电阻的阻值多少,看图   小红圈里面的上面那个是短路的电容 要去掉,下面是一个电阻 ,不小心搞掉了 !!!!    帮忙测一下电阻阻值多少!!!谢谢各位!!!

网友:
我刚修好一台 r467 同样的问题 扣电容

网友:
搞个 10K装上去 可以的

网友:
个人认为装上100多K 的电阻!

网友:
10K电阻补上就OK了、我试过的

网友:
1M的
哥们看到信息一会帮我在你板测量个东西,我对对。

网友:
10K就行了正常是16K的

网友:
下个图纸直接搞定呀,也就不用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