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30-P61瞬间掉电实在没辙了,飞一个

楼主(2013-09-27):
机器是p6100的,开机后瞬间掉电,电流有时候0.2掉,有时候0.6.EC发出的MAINON信号开机瞬间有,1秒就没有了在网上找了点资料,

还是得益于邢宗雄的启发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pq28第三角实测只有0.3-

所以我再上传一点具体的希望以后遇到的兄弟有用。

。2013-9-27 16:11 上传

附上找的图

网友A:
没看懂,能具体的说说嘛

网友:
喔知道是哪里了  喔修过着快板  电流上到0.6左右好像就掉电    还是上到1点多哦,  海尔的板子    控制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能具体的说说嘛

指的是哪个部分?

网友:
兄弟,你的图看不到呀,可否传一个给我,我的问题和你这个机是一样的问题,但PQ28第三脚有9点多V

网友:
比较笼统说的

网友:
在我遇到的A430/海尔T6,开机掉电的 一种是开关旁边的小电容坏, 一种是NEC电容要换  CPU供电IC要加焊或者更换  其他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的是哪个部分?

整体的过程没怎么看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