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4 用电池正常 插电源进系统掉电,求解???

楼主(2013-09-27):
三星R464 用电池一切正常 。插电源开机快要进系统的时候掉电 、用电池开机进系统里面不能插电源(一插电源就掉电)。插电源不进系统不会掉电。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吹cpu供电试试

网友:
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有没有法拉电容?还有就是充电电路啊

网友:
EC大电容

网友:
cpu背部大电容!

网友:
充电芯片或EC问题。

网友:
换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大电容 碰到过

网友:
换大电容量看看。6个330加起。就稳定。

网友(点评):
6个330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2013-10-31):
手上有个板子和你手上的一模一样。学习了。

网友:
是CPU供电滤波不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