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件 联想G31T-M2 v 1.0 联想G31T-M5 v1.0

楼主(2013-09-27):
联想G31T-M2 v 1.0    联想G31T-M5 v1.0   此类板被雷击过后    摘掉网卡能跑码    但会不过内存      必须加上板载网卡才行    有谁知道这2个板子的网卡型号

网友:
I825682GZ  L917LA03

网友:
你百度一下不行啊 中关村什么的里面参数要多详细就有多详细,别说你找不到网卡信息,别这么懒好嘛?

网友:
对啊,在百度搜一下,中关村里面详细参数什么的都有,我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上了迅维网,,都不知道百度了

网友:
楼主试试在CMOS里关掉板载网卡,插上一个外置网上即可。

网友:
rt8111b   g31t-m2

网友:
楼主我有个板和你一样的~我的板是跑E0  还没修好!网卡是RTL8111DL  不知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好像没有听说过网卡和跑内存有关系的,你刷个BIOS看看呢

网友(2013-11-05):
请问这个板子,有时不开机,有时候开机不跑码是哪的问题啊,,,,各个供电都有,,,也没有发烫的地。。。。

网友(2013-12-05):
在百度里面找图片  有专们拍那个位置的图片看一下

网友:
LZ能不能发个BIOS?

网友:
楼主,结果怎样啊,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