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I3独立 bios

楼主(2013-09-27):
E40 I3独立 bios

E40 I3独立 bios.rar

网友:
正需要  试试看

网友:
如果是换了PCH或刷了BIOS能亮机要掉电,得刷专用BIOS。
专业定制各类BIOS程序,如:

1、更换HM5系列PCH或刷BIOS之后,能亮机但风扇狂转或掉电、关不了机、不引导等,需要定制特殊专用BIOS程序解决!

2、联想、HP、Dell、IBM、ASUS、神舟、ACER、东芝、七喜、海尔、明基、

95%BIOS都可以有,SONY、方正、V星、三星、山寨上网本等85%都可以有!

3、液晶显示器各品牌各型号程序95%可以有!

网友(2021-03-10):
真坑 文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