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GA-g41M-ES2L内存时钟拉低怎么修啊?

楼主(2013-09-27):
各电压正常PCI B16时钟也有,就内存时钟拉低咋修啊,南桥我也加焊过了就是不行!求解!!!!!!!!!!!!!

网友A:
英特尔的板,内存是由北桥管理的,没有内存时钟查,查北桥和时钟芯片

网友:
查看时钟旁边的电阻之类的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的板,内存是由北桥管理的,没有内存时钟查,查北桥和时钟芯片

时钟我查过了,我感觉不是时钟的问题,感觉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测出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查时钟和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时钟和北桥

怪了不是时钟和北桥问题,是内存核心供电,后来自己买了个2代3代内存假负载测了一下是2代核心供电偏低了才1.5咋回事又没有图纸,郁闷。。。。。。。。

网友:
图纸论坛有,我下载到了

网友:
G41 内存的时钟是由CLOCK 发的4个200M的时钟到GMCH, 你加焊南桥做什么?

网友(2014-03-10):
谁有图纸、 发下我急需呀  。。。。。

网友(2014-07-16):
我现在有一个一样的板不过内存 刷了BIOS也一样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