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n20bios密码怎么清除

楼主(2013-09-27):
有东芝n20 一台,bios设置密码,客户忘了给,把电池摘下来了,短接还是不行,还有其他方法么,不刷bios的

网友:
华硕的油密码表,东芝刷BIOS算了

网友:
不刷BIOS 就只有把BIOS 读出来再用解密软件把密码读出来!

网友:
有的东芝bios密码很难破解的,上次我们有一个直接换板了

网友:
东芝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