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修到sl400的朋友进来

楼主(2013-09-27):
今天客户拿来我就闻到胡了  拆了一看就这样了  掉了颗电阻 还有就是板子烧的厉害 请问问大家 我该怎么补回去

网友:
换板吧 哥们  没得救了

网友A:
板层有大断路吧,这个看能不能挖掉

网友:
板子都烧成那样了  还是建议换班吧

网友:
没地方接线了吧

网友:
如果报价不高 还是换板子吧  这机子刮骨疗杀折腾死!

网友:
这块板得动大手术了,呵呵

网友B:
锯板,飞线,半层绝对短路了,保护隔离大短路,楼主有时间就修修,希望后级没有故障了,呵呵~如果没有时间,板子也便宜,建议楼主换板吧~

网友:
这个机器就算修好也会不稳定的

网友: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换板,留下这个当料板,

网友C:
这也烧的太厉害了嘛!没得救了。

网友D:
你很厉害的 我看过你的帖子 锯板的帖子 很厉害和细心呢 板子锯开也能把线飞好 不好弄呢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是 把板子好好洗洗 在慢慢的飞线 把管子先上回去 电流调小点 慢慢查吧

网友:
就怕主板短路

网友:
果断换板吧

网友:
看样子是板层短了 短的地方因该不支这一块。  花的时间会很多,如果和收入不成比例 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很厉害的 我看过你的帖子 锯板的帖子 很厉害和细心呢 板子锯开也能把线飞好 不好弄呢

噢?是吗?谢谢夸奖,那次只能说是恰巧吧,只是保护隔离部分,而且烧炸面积很小,本帖楼主遇到的板子看上去是一大片了,但不知道19V走线占了多少,如果都是19V,那也可以直接在那里挖孔了。

网友:
板层短路不严重的话 看能用大电流烧断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是吗?谢谢夸奖,那次只能说是恰巧吧,只是保护隔离部分,而且烧炸面积很小,本帖楼主遇到的板子看上 ...

很牛 技术很强 哎呀我不懂电路图的 正在努力呢 你维修几年啊

网友:
PCBA烧件,报废处理。

网友:
建议楼主挖洞,挖到不断为止,再飞线,我想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E:
还是建议换板,另外楼主看一下客户的适配器坏掉没有,像这种情况,就算你锯板,飞线,修好之后很不稳定的

网友:
挖洞试试,反正都要报废的了.

网友:
挖挖看  这里适配器进入的地方  搞不短就能飞一飞了  祝你好运!

网友:
先把烧糊的地方割断,试一下,这个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挖挖  刮刮  清清  找两个管先固定一端 然后飞线

网友:
果断换板,看样子修好也顶不了多久。

网友:
19V烧成这样。。

估计就算补件上去也没用,后继估计烧的不少。。

网友:
保护隔离吧, 直接把烧糊的部分去除, 在测下公共点阻止 ,正常的话把下面的做好绝缘然后看图纸找好控制 用线直接改上,

网友:
换做是我,直接让客户换板,留下当料板。可能中间的信号部份也断路了,飞线不一定能完全解决,而且还会费大量的时间,不划算。可以留下这个板,没事的时候飞飞试下。。

网友:
这个,挖挖,飞粗线,没问题

网友:
我也这样想 直接跳过  飞19v去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有大断路吧,这个看能不能挖掉

没有短路
我清洗时 没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是吗?谢谢夸奖,那次只能说是恰巧吧,只是保护隔离部分,而且烧炸面积很小,本帖楼主遇到的板子看上 ...

猜对了 后面也烧湖了 面积大  板成没短路 我打算跳过这里 直接找地方接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锯板,飞线,半层绝对短路了,保护隔离大短路,楼主有时间就修修,希望后级没有故障了,呵呵~如果没有时间, ...

我也这样考虑的 我在找后面公共点 直接飞19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烧的太厉害了嘛!没得救了。

在拿我这里的机器都差不多这样 这个还是烧的小的  不是进水 就是雷打  我郁闷死很多修不了

网友:
我这还堆着些进水的烧糊的差不多10几个 有的几个月了没搞客户也没问 这是是要的急我才搞的  我有空发上来大家帮忙讨论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建议换板,另外楼主看一下客户的适配器坏掉没有,像这种情况,就算你锯板,飞线,修好之后很不稳定的

你是版主肯定牛b  能告诉我直接飞19v飞哪里最安全

网友:
换板吧,修好了又能管多久

网友:
这样的话一般都是烧到板层了吧,估计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锯板,飞线,半层绝对短路了,保护隔离大短路,楼主有时间就修修,希望后级没有故障了,呵呵~如果没有时间, ...

说这板子便宜,不懂行情呀,750以上,这个本也出不了太多钱

网友:
这种问题真心不要修了

网友:
楼主我没碰到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