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6开机整个屏幕变色

楼主(2013-09-27):
求助  GATEWAY Z06笔记本先是RTC电路 问题  电容短路  3.3V没有  后来修好能触发了  但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屏幕已经点亮了但是看不到BIOS  先是白屏然后整个屏幕变绿  整个屏幕变蓝  再然后不停的变色   已经排除显卡加焊过了 不行  换了全新的还是不行  屏线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屏也不坏   BIOS也刷了   屏接口电路也没问题  郁闷了  谁遇到过这个情况 指导下啊

网友:
三色在变就是就显卡问题!建议更换或摘下来重植!

网友:
外接什么情况。没显示 你先干一下显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