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220M1-L01原装板先白后花,通用板19寸程序可显,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3-09-27):
LTM220M1-L01原装板先白后花,换过原装板一样,通用板刷19寸程序可显,刷22寸程序也是先白后花,刷了很多程序无果,求此屏24存储器程序,谢谢。附图:

网友:
基本判定  屏挂了  你换个屏试下

网友:
看到有图像了,,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
屏挂了 这是三星屏的特色 我这有一片问题和楼主的一样 AOC的机器

网友A:
刷BIO程序了吗

网友:
三星官网下载屏幕驱动程序,连接VGA线,用一台电脑吧那个程序安装一下,三星屏的通病

网友:
我遇到过,刷了BIOS还是一样,屏挂了。

网友:
我看着也是屏挂了 我这遇到的这种情况全是屏挂  唯一列外的一次是一台DELL的显示器 是屏线腐蚀氧化掉了

网友:
把这台显示器链接到一台主机, 让后用另一台主机远程控制安装三星官网屏幕驱动程序 即可,这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加焊一下屏右下角有一个小的四方小芯片,我修好了很多台。是这样的故障。注意那屏得得排线哦。不要熔了。祝你好运

网友:
乱点鸳鸯谱

笑问何种驱动板.....楼主遥指哪一种???

网友:
  一开始问题就是这样,用19寸飞利浦的板点有LOGO  但是图像不正常。怀疑原装驱动板坏了。发一全新原装驱动板回来。擦,撞上去一个样。通用板只有19寸可以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程序了吗

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BIOS   驱动板换过原装

网友: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说刷一下程序就行呢?

我看是屏坏了呀。怎么刷?

网友:
屏坏了,按10楼的试下

网友:
手头有两块这型号的屏……测量各供电正常,故障和LZ一样,24C16的程序已经刷过,无果,估计屏挂了……我都放弃了……

网友:
补充一点,IC已经更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BIOS   驱动板换过原装

哦 屏上面也有驱动的 我见过刷笔记本屏的 不知刷过没有

网友:
显存补焊一下试试

徐州海云弯不张 -4 严禁灌水

网友:
看的有点迷糊~~我新手,不知道什么问题!!

徐州海云弯不张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3-11-09):
应该是屏坏了,碰到几台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