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1 LA-4117P 无复位

楼主(2013-09-27):
今天拿到块板HP-CQ41 LA-4117P,经过检测无复位。
无复位从PLT_RST#开始入手量测mini卡槽22脚无PLT_RST#为0V

接着量测NB_PWRGD信号为1.8V

接着量测SB_PWRGD信号为3.3V

既然PG信号没问题那就量测PCICLK时钟信号。
    1量测时钟芯片的供电VDD
    2量测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
   3量测时钟芯片的晶震

最终量测到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PD#为0V。哈哈有问题接着来量测R174电阻的2端为3V1端为0V,怀疑滤波电容C1123漏电。
C1123电容对地阻值正常要不是量测到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PD#为0V,还真看不出它有问题。有时候不要太相信对地阻值
                   。

复位,显示,搞定  写的不好。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这个板子当时的故障是表现出什么情况呢?开机多少掉电,还是···?思路清晰啊,CQ41好像是  I3一代的U吧,楼主写得简单明了,说明维修也是那么的简单,速秒

网友:
维修 过程
现象 查问题 解决 测试
楼主要是把现象说清楚就更好了

网友:
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修到手的机器太少,没有机会修这样的机器

网友:
是呀,同意楼上,楼主没把故障现象说清,就说没复位

网友:
我觉得  写的不错!    问题解决了就是好例好贴

网友:
楼主的时序思路清晰。

网友:
pd是啥信号啊,pci的始终信号吗

网友:
之前修到过一些无复位的板子,都是碰到南桥或者北桥的供电问题引起的。。

网友:
很佩服楼主,但我也困惑PD#是什么信号。开启信号不是EN吗?

网友:
无复位应该表现为不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