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电感线圈坏了如何修复?

楼主(2013-09-27):
如题,跑了几家电子元件点就是买不到,能否可以用别的元器件替代那,实在不行可以用等经漆包线自行绕制吗??谢谢
显卡

网友:
去料板上拆 废显卡上拆

网友:
直接短接~··你绕也行
反对楼主:
5.0
荷尖上的蜻蜓
反对楼主:
重新绕一个可以,决不能直接短接的。

网友:
自己绕吧应该不是很难的。在其它板上找参数十分接近的也行。

网友:
从坏显卡上拆差不多的代用!自己绕一个个圈数一样的也行

网友:
那东西太多了~··从来没自己绕过~·

网友:
谢谢大家,我试一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