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笔记本显示器无灯光

楼主(2013-09-27):
有显示,无灯光,外接显示器正常,换过高压条,换过屏,问题如此!!求求求大湿帮帮我。。。电压如图。。。

网友:
从高压EN开启信号倒着查。啥都不查就换屏???就换了高压条???
神人一个!服!

网友:
屏和高压条都换过了 那就只剩主板了  那还用说么 修主板呗!

网友:
按你上面的图,明显的是开启和亮度调节电压不对,别换了,查查那不对

网友:
很显然开启信号不正常

网友:
这款机器一般开启信号是显卡或者北桥发出的

网友:
背光可以独立出来修理  既然排除高压板 灯管  那就找高压本的工作条件  GND  VCC(供电)  EN(开启)  PWM(调节)

网友:
没有控制信号吧.

网友:
是个LED屏吧?3.3V哪去了?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休眠的问题

网友:
2.06V有可能是亮度调节 0.25明显不对 要么是电路短了 要么是EC出问题了 最好就是改 个3.3过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