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见过的代码啊

楼主(2013-09-27):
一华硕M4N68T-MLE V2主板跑马跑到EE就不动了,真没碰到这代码的。刷过bios无果,哎。朋友们谁见过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

网友:
跑马过程,跑马很快能看清的就一开机50  d3  50  EE。就不动了

网友:
诊断卡没插好?
再说,不能全信诊断卡,否则有时会误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瞎回,哎。。。。

是你瞎回了。
提醒你一下,信不信由你!

网友:
有时这样能亮~·是显卡??~

网友C:
修机子本来就不能只靠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子本来就不能只靠诊断卡

要一个个的跑实在耗时啊,又没快速的判断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瞎回了。
提醒你一下,信不信由你!

你看看图吧,我插了2张测试卡。你不会说是我2张都没插好吧,

一张6位的一张4位看清了没。

网友D:
开始就丛50开始跑很有可能是北桥挂了,看析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开始就丛50开始跑很有可能是北桥挂了,看析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电容没鼓包的,不上内存也这样跑马

网友:
加焊下北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容没鼓包的,不上内存也这样跑马

那很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很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是独桥,一休哥加焊过了。

网友:
我也没见过

网友E:
现 的主板都是桥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 的主板都是桥问题多

请问775华硕p5主板的vtt是怎么来的

网友:
我的是跑20,什么华硕啊,西乱的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你仔细量一下电压。是否有断线或者其他。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0181-1-1.html 楼主看看这个贴吧。直接飞线过去。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0181-1-1.html 这个帖子不是和你的现象一样的吗? 你试试看呢

网友:
乱码吧。内存换看看。不行就供电查吧 ,看看哪里发热。

网友:
内存没有过吧。按北桥试下。;

网友:
跑EE ,D。应该是不过内存和显卡。   内存供电有么有?

网友:
快速的判断法就是百分百的内存没有过去。华硕好的主板不插内存都是跑EE汝怎么不知道

网友:
EE是什么东西接触不良,把不需要的先都拔掉,需要的金属片擦擦,换个槽槽,再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EE的,重新插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