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背光问题!

楼主(2013-09-27):
问题是调节亮度 只有两档 一个是最亮 一个是最暗 是什么原因有谁遇到过
调节亮度
联想

网友:
我觉得这种情况,先从驱动、系统软件方面入手

网友:
下载官网的驱动程序 电源管理也装上,再试

网友:
码片程序不对就是这样吧,换屏不屏程序就一个亮一个暗

网友:
就是换了块屏 本来是LED带尾巴那种 现在换了屏 是LCD那种 但是我把背光板换回来了的 还是LED背光

网友:
屏的码片问题

网友:
是不是改过高压啊,原装应该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
估计是码片的问题。

网友:
G430也要码片吗......还没有搞过呢

网友:
给屏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