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V电视机一开机就雪花

楼主(2013-09-27):
HDV电视机一开机就雪花不插信号也是雪花是什么问题???求高手

网友:
花屏不就是驱动么??

网友A:
搞个好点的图不行吗,要么没信号输入,要么高频头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好点的图不行吗,要么没信号输入,要么高频头出问题

嘿嘿  没有拍好  哦

网友B:
TV状态下有雪花点,我认为是对的,只是接闭路信号没反应,那看高频头了。看看高频头的调节信号的电压!

老款的电视都是这样子的,好一点的可以设置无信号时为蓝屏,同意这位兄弟的说法。

网友:
这是对的啊!~··

网友C:
对,同意6楼说法,排除一下吧,雪花状肯定是认为没收到信号,有vga接口的话用vga试下显示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TV状态下有雪花点,我认为是对的,只是接闭路信号没反应,那看高频头了。看看高频头的调节信号的电压!

是阿,,,谢谢,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那种后面大脑袋的电视吧。。。。

网友D:
这个电视很正常啊!!亲!

网友:
这个正常呀,没事看着还是一个老式的电视,都是那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同意6楼说法,排除一下吧,雪花状肯定是认为没收到信号,有vga接口的话用vga试下显示正常不

以前的老式电视哪里会有VGA接口,有AV,色差接口和S接口的就很不错了。

网友:
看样了是老式的CRT…………再正常不过,没信号就是这样,要是你确定插信号线了,检查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老式电视哪里会有VGA接口,有AV,色差接口和S接口的就很不错了。

恩恩,呵呵,不接信号这样是正常的,接了还这样,检查高频头那一类接收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视很正常啊!!亲!

恩恩  好  谢

网友:
高频头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