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兄弟们一个通病

楼主(2013-09-27):
精英G31主板有个通病,都是cpu供电场馆烧。而且基本都是中间的先烧通了上,希望对兄弟们有帮助。

网友:
这算。。那门的通病

网友:
我修了9片精英的G31主板都是cpu场馆烧了,没有这么巧的吧。呵呵

网友:
你说这不算通病算什么啊

网友:
一般来说汽车开了几万公里轮胎坏掉了你说这是不是通病

网友:
是同时九块,还是累积起九块?

网友A:
还是九块主板同是一个客户的?

网友B:
场馆本来就很容易坏哦

网友C:
是啊~··中间开始烧的也很多啊~~·

网友D:
修的多,通病就出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中间开始烧的也很多啊~~·

不,奇怪的是。收上来的一批里9块都是烧中间上管。没这么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馆本来就很容易坏哦

技嘉的31和七彩虹的就很少烧cpu供电场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九块主板同是一个客户的?

都是电脑店收上来的,肯定是同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多,通病就出来了啊

我说他通病,是因为他都是烧中间那个cpu上管。

网友:
另外4片中有2片压断线的,2片被雷打掉的。9片都是 烧场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是通病?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我今天最想说:「哎...今天够累的,签到来了1...」.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33#lastpost

网友:
烧中间的场管其实是有原因的,主要是中间部分散热没有那么好。可以算作是个通病吧,不过这个通病比较明显罢了。跟华硕822排阻一样,算是个通病吧

网友:
修多了才有收获!

网友:
能分享就很好

网友:
有的换了场管还是烧。电源芯片换了还是烧。

网友:
这种通病不说也罢。场馆烧 短路这种故障如果都检测不出来的话。还修的什么板

网友:
呵呵!你注水哈!不算!那点温度对它影响不大!!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经验,是不错的啦。精神可嘉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要看上的什么CPU,要是上单核,双核肯定不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