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漫步者C3,功放里的变压器可能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09-27):
就那个变压器是什么型号,或者用什么型号代换。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有时候买不到变压器,就用12V适配器代用

网友:
谢谢回复,不是12V, 是AC20V,还是24V不确定。还有mA不确定。

网友:
手头上没有实物,帮不到你。
不过可以这样:
看其滤波电容耐压,估计个大概,换个差不多大小试试。比如滤波电容是16V的,就上个输出AC9V的牛,如果是25V的就上个12V~15V左右的,依此类推吧
这种单组输出的还是很好找的,我有个TCL的交换机,变压器初级烧糊,好几组电压,都不知哪里有,难道还得自己绕,不如废掉算了。

网友:
看供电的2个大电容就知道多少V了。不过绝对不是12V的。12V的带不了8寸的喇叭。

网友:
输出是双12V的,因为2030的极限供电是±18V

可以用双输出12V的,也可以用单12V的,功率在30W左右就行了

网友:
漫步者C3j是用TDA7379,还是2030?

网友:
楼主看看<漫步者c3 独立功放电源变压器嗡嗡响>这一贴,对一下

网友:
估计是双12V的变压器供电,

网友:
一般是双12v交流电变压器,这个变压器烧坏的话,音响内部电路都会有问题,当然上面有位兄弟也说了,看整流后的滤波大电容耐压值,一般电压是这个电容耐压值的一半

网友:
嗯,先查后级,如果没问题,就按楼上说的换变压器试试!

网友:
看功放块是什么,如果是TDA2030A之类,变压器一般是15V。

网友:
楼上的一些都瞎说,楼主都发了图片了,看变压器也是单一组电压输出的,基本在12V-20V左右,具体看滤波电容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就行了,只要别太小。

网友:
是个双12V的    线圈

网友:
交流20V 3A,找同样的代换就可以,要不然用笔记本的电源代用,应该也可以,电压低点

网友:
电压一样,功率越大越好

网友:
用的是TDA7379
有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大的为25V 4700UF,小点为50V,10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