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270 K90I 掉电重启

楼主(2013-09-27):
没有可调电源转接头,用的原装电源绿灯亮。接风扇转一下就停如此反复(就是传说中的掉电重启) 电感一个个测 风扇转的时候各电感电压均正常。现在查到Q7080(P管)G极电压为16V 很明显S极没有电压。测2脚DCIN 电压16V  13脚SMC_RESET_L 3.42V  17 18脚12.56V 后级到F7040没有断路,19VDD 5V  20VDDP 5V。现现在ISL6259的原理搞不清楚   哪位老师精通此板,还望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
首先你的机器是A1278不是1270 I系列的笔记本。反复重启,不知道楼主为何查充电电路。应该安加电不亮维修啊

网友:
对,是A1278的。首先这块Q7080的G极控制电压不正常。导致不导通.后续有电压但电流不够。这个是一个公共点电压,PP_BUS_G3H都不正常,你说查哪里?

网友A:
把公共点的保险先断开,在看掉不掉

网友(2013-12-21):
楼主  咱们遇到的问题一样修好了 吗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公共点的保险先断开,在看掉不掉

公共点保险断开了开能上电么?不上电还怎么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