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G系统做不上

楼主(2013-09-27):
用U盘启动不了,在别的机器上复制一个,安装到一半说系统不支持黑凭,换了三个系统都是一样

网友:
用usb光驱保证可以

网友:
用usb光驱应该可以

网友:
不解压驱动试试呢

网友:
你装的什么系统,在别的机器上装最好用ghost或者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