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怪毛病越用越亮,越来越刺眼

楼主(2013-09-27):
收到一台AOC 916SW,这显示器有个怪毛病
用上10多分钟后就会慢慢变得越来越亮。好像是对比度和亮度提升了很多。
画面开始变得模糊。关掉显示器电源后再开又恢复正常。

开始把驱动板的几个电容换了,故障依旧。后来怀疑高压问题
又把灯管改成用单独的四灯小口高压板通过恒流电源供电。还是原来的问题。

没解了,有没有哪位同仁也遇到过这种怪毛病,求支招啊。

网友:
越来越亮,会是灯管问题啊~·如果是变白了应该是屏~·

网友:
屏---出问题了

网友:
没有完全变白。只是很亮了。像是把亮度和对比度调高了似的。

网友:
调一下亮度对比试试啊

网友:
发个图看看,不发图不好判断。是不是LG的屏。

网友:
应该是那个 龙腾W1 MWW1型号的屏吧...屏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友达P190MWW1的屏,确实是楼上说的。正解。谢谢楼上的啦。
看来修不成了,只有还给客户了。

网友:
屏的问题 没折了  换了又划不来  不换又可惜 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