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集显 待机偏高维修一例。

楼主(2013-09-27):
几天上班接到一机器。 客户描述小孩子一屁屁坐坏了。。
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偏高。。
拆机检测。。   发现机器有很多地方动过。。不知道是以前修的还是坏了之后去修的。 不管这些。。  待机偏高,对地打组织发现3V电感阻值偏低。。 用烧鸡大法,南桥发烫。。上BGA拔掉。。 换确认好的IBM南桥上。。 测3V阻值正常。上电。。 电流到0.26.。。看来电压没有完全出来。。 测量的时候不经意间摸到U5201发烫 图纸是USB供电的转换。。拔掉。。
再上电 ,电流到0.14左右。。 看来没那么简单啊 = =。  哎。。再看时序。 因为没有插COMS电池,所以插电THANK的机器就会自动上电, 所以LZ觉得触发条件肯定已经满足,测L8201电感无电压  直接查看TPS51124的工作条件。。
如图    实测16脚 供电正常, 8.23脚开启正常。。芯片有加焊过的痕迹。。  手上有一块一样的料板,更换TPS51124 ,再上电测电感L8201,L8200电压发出。。 但是电流只有0.26。。再看时序。。 实测电感L8300无电压。。芯片TPS51116还是有加焊的痕迹。。 反正手上有料板换了再说。。  再上电,电流刷刷刷的就上去了   此机修复。
虽然板子修好了,但是经过上家和我的手。。板子已经修的很难看了。  哎,SL400的板子,难得是集成的。希望能让客户稳稳定定的再用上个一年半载的吧。。

网友:
neng能像你这样修本本就好了,就期待有这么一天啊

网友:
二修机真是麻烦。还是安心修我的一修机好啊。简单又有含金量

网友:
有的板看到搞的这样都不想修,都是同行拿来的,收不起钱。。。。

同行Y的乱搞一通没搞好扔过来,给你找麻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有图纸 不错

网友:
好技术  呀  牛呀

网友:
不错不错 烧鸡NY啊

网友:
专家就是不一样!什么问题都能处理好!

网友:
如果是电压问题修好的,一般都不会有后遗证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呀.IBM的桥不好弄.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本来是SB坏吧,上家一陈“乱麻”把二个TP....都玩完了吧

网友:
楼主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有料板就是不一样啊,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不错。不错。得亏你有料板

网友:
集成的一般不爱坏,一两年没有问题的

网友:
就没修过待机问题的sl400  羡慕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