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还没有睡觉的的同仁们一个问题,用MODEL拨号可以上网,用路由器不能上网

楼主(2013-09-27):
  今天晚上遇到一个难题,用MODEL 拨号上网一切正常,连接至路由器就 提示服务器无响应,刚开始以为是路由器问题,直接拿了一新的装上还是不行, 郁闷 的是客户的台式机XP可以拨号上网,另外一台笔记本win7 拨号 总是提示651错误,或者提示用户名密码不对(用户名和密码肯定没问题),由于没有带MODEL 所以MODEL无法排除,但是感觉不像是MODEL的问题,因为拨号上网一切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听别的说好像要改什么路由器的数据库?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啊?支支招!

网友:
这~··怎么不说是本本问题

网友:
不能多拨吧。要等几分钟再拨。

网友:
如果你的猫和账号密码没问题,请重新对路由器进入设置数据。

网友:
运营商限制了,改下mac  吧mac改成能拨号的那一台的  应该就可以。或者打运营商电话

网友A:
你都说了 客户的台式机可以拨号上网 那肯定是你的本本的问题啦  网卡有没有查看一下是否异常?

网友B:
明显路由器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路由器的问题了

  路由器替换过了,可排除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 客户的台式机可以拨号上网 那肯定是你的本本的问题啦  网卡有没有查看一下是否异常?

可以拨号上网 但是连接路由器的时候 输入宽带的账号密码 提示 服务器无响应

网友:
那打开HTTP://192.169.1.1/
进路由器设置就不用手动拨号了~

网友:
如果能拨号上网.1.连接线2.路由器设置.3.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拨号上网 但是连接路由器的时候 输入宽带的账号密码 提示 服务器无响应

这就是网卡的问题啊!我碰到过这样的问答题!本本装个USB网卡就好了 !

网友:
路由器克隆能拨号连接的那台MAC地址。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的

网友:
换连接线就行了

网友:
网线有断处,然后直接用手接住了,电压跟不上去,主板上网卡电压强,可以宽带连接,但是路由器或本本的电压弱,所以拔不动号,上不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