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8-emh 主板

楼主(2013-09-28):
我这块
门电路
芯片的型号as324m-e1接地脚应该为第几针。供电脚呢,
芯片

网友:
第四脚是供电,

网友(2014-04-26):
这板子通病坏北桥 而且修不好

网友(2015-11-06):
那我不要整了,毛病一样,全板供电正常,就是不跑码,复位灯一直在复位,时钟正常,晕

网友A(2016-12-07):
我的没有桥供电
バ幸福De右岸
[跑线路查一下桥供电的来源,工作条件等]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有桥供电
[跑线路查一下桥供电的来源,工作条件等]